华硕GL553VD进水不停掉电重启

楼主(2020-05-28):
机器是一位朋友的七代I7,不小心进水了,还给别人修过才拿过来                                                                                                    拆机目测修过蛮多地方。南桥,BIOS,显卡供电IC,内存供电IC,测量各供电除了显卡供电阻值只有0.002,其它都在正常范围内,进水地方在显卡供电IC跟硬盘接口旁边,因为是二修板水迹基本被清理了,只看到有部分是焊盘有点氧化没发现腐蚀断线。上电,电流在0.46左右不停掉电重启,CPU和显卡供电都没有出来,之后南桥还是重做一遍,BIOS重新刷了,显卡供电IC  RT8813D也换过,故障基本差不多。这种新型机只能下到点位图,但也已经很幸运了,论坛有,我就不重发了。现在就是有个疑问,就是显卡供电的阻值那么低,正常还是不正常?一般正常情况下都是十多二十几偶阻值吧,新型机不好判断,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先秀秀看看看你在说

网友A:
这个机子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才有U供电。

网友:
估计有点难搞只能提供这些了:

网友:
这么低很定不正常啊

网友:
二修机修起来比较靠运气了

网友:
我也有一片进水的,自动上电0.28左右,还没有修好

网友:
这机器南桥爱坏,还有CPU螺丝住脱焊

网友B:
出故障先找了别人修不好才想到你,不是你朋友不够朋友就是你平时给朋友造成了不信任,呵呵。

网友:
这么低,感觉不正常。最低6,显卡贵。换起来没好就麻烦了。

网友C:
这个板子。。上个星期刚修过。。。差不多也是你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这个板子有点位图  好好找 好好查 还是进水周围的问题 重点检查腐蚀断线 还有电阻的阻值  进水的也是你发的最后一张图片(键盘下)

网友:
那个硬盘亲边的5v转5v的地方正常吗?

网友D:
这款机器上电会自触发一次,我昨天刚好秒了这个型号,

网友D:
这机器你放下电,然后把键盘背光线拆了,可能会有惊喜,嘿嘿!有用别忘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故障先找了别人修不好才想到你,不是你朋友不够朋友就是你平时给朋友造成了不信任,呵呵。

是朋友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你放下电,然后把键盘背光线拆了,可能会有惊喜,嘿嘿!有用别忘了加分

裸板测试,不存在外置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上个星期刚修过。。。差不多也是你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这个板子有点位图  好好找 好好查 还是进水周围的问题 重点检查腐蚀断线 还有电阻的阻值  进水的也是你发的最后一张图片(键盘下)

显卡3欧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上电会自触发一次,我昨天刚好秒了这个型号,

进水的机器有那么简单就好

网友E(2020-07-01):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先把显卡供电修出来才有U供电。

那么问题来了  我这个没有显卡供电 也有cpu供电  你有没有验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问题来了  我这个没有显卡供电 也有cpu供电  你有没有验证过

这款机子我修过    无显卡供电会掉电的     cpu电压会出来一下     然后掉电     把显卡电压pg拉高就可以亮机不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掉电 修复好了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这个和我手上一台一样的 加电就掉

网友(2021-03-04):
进水的机器有那么简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