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s7 开机定电流280ma 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5-28):
请问三星s7 开机定电流280ma 会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20-5-29 20:09):
充电只有0.25a

网友A:
有供电没有正常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供电没有正常产生

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估计cpu 或者字库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cpu 或者字库问题了

充电有0.25a 会是电源ic 的问题吗?

网友:
充电模块应该不影响开机才对,不排除待机也由充电芯片产生的可能

网友:
明显不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按开机件cpu 字库不异常发热的话  检查射频功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