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华硕电脑不开机。板号:X402CA

楼主(2020-05-28):
修一台华硕电脑不开机。板号:X402CA
1.拆机发现电源接口过来mos管直接烧糊了,于是洗洗干净做好绝缘直接把19V直连过去。
2.上电发现没有待机电流,检查待机芯片8239B供电 线性电压 3 5V开启信号都有可就是不出待机电压,更换一颗芯片涛声依旧。
3.再次检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发现开启信号并没有由EC发过来,测到的开启电压只是待机芯片本身产生的电压,于是追根溯源到EC。
4.检查EC工作条件,供电 复位 LED休眠都是正常的3.3V,AC_IN这个信号也是3.3V,找到线索了这个信号是由充电芯片在工作正常以后才能发出的一个电压,正常应该为0V。
5.目光聚焦到充电芯片,检查供电正常,再测ACDET脚位发现异常,只有0V,正常应该为2.6V。这个电压是19v分出来的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出来跟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要大于内部基准电压才正常。检查发现没有19V,应该烧糊的地方下面板层断线了,直接飞线,电压出来了,待机也正常了,按开关一路上电大小写灯已经亮了。
6.装机测试,结果上电就大短路,当时就傻眼了,这都是啥呀

,再次检查发现插上屏线就短路,排除掉屏幕,得 屏线也坏了,于是剥开屏线接线,正常显示亮机。

网友(2021-04-20):
很详细的心得   支持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