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7plus 4G信号显示一格 维修案列

楼主(2020-05-28):
接到一台苹果7plus移动4G信号跳水.在客户口中得知手机因掉在地上显示正在搜索. 找了一家店铺修好取走以后发现4G信号弱.回去找店家.店家没管它.客户又换了一家修理.放了一个星期没有修好.通过朋友介绍来到我我这里维修.当手机拿到手插卡测试后发现插卡瞬间4G信号满格正常。一分钟后只能显示一格可以正常通话上网.放在室内角落处变成2G网络.2G信号正常!拆下主板后发现全部被动过.主板只能用三个字形容脏乱差.全是松香.不知道经过几手了.射频部分大小中频功放全被动过.基带CPU与基带电源也被翘过。看来是上家更换过相应的芯片所以故障也没得到解决。
决定先简后难方式去维修.清理主板后打开鑫智造图纸测量了TDD功放的两路供电.PP_QPOET_VCC_PA 有1.5V供电 .MLB_PA_VBATT也有3.9V主供电 排除供电问题.考虑上一个维修工换过基带电源能不能是19.2M晶振出现问题.于是更换后无果.因为上家动过中频.为了把握点大小中频顺便也更换了.故障依旧
根据经验判断4G模式下可以通话上网说明4G发射线路正常。摔机故障点出现在主板4G信号接收部分的可能性较大.排除了中频芯片的问题.于是测量了中频与功放之间的线路发现也都正常..排除以上问题后决定再次拆下大中频测量焊盘对地阻值.测量到中频的33脚时发现对地短路.正常阻值应该700左右.查看图纸发现此脚位通往基带CPU的A10脚.是大中频到基带接收信号的输出线路.找到故障点后拆下基带CPU发现基带CPU A10脚与左侧的A11脚位连锡.可能是上家修基带时没装好照成连锡短路!
基带CPU重新植锡安装好开机后4G信号满格不跳水.故障彻底解决!

网友:
看了这篇文章,,感觉上了一课,,谢谢楼主无私奉献!!思路清晰老司机!!哈哈哈

网友:
楼主老司机,功力深厚,邻教了。

网友:
这台维修难度很大

网友:
风险也很高

网友:
微博上有个人叫麦子俊i,经常秀老婆的,维修iPhone的水平很高,xr改双卡都行,可以去看看

网友(2020-08-10):
我有个7P,也是一样,不过移动卡2G4G都正常,电信和联通2G打电话也正常,就是电信和联通4G上网时有时没有,不稳定。大小中频换了,电信联通4G功放换了,问题还是一样,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