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77笔记本不定时掉电出现real time clock error

楼主(2020-05-28):
        故障原因:RTC电路电容漏电引起RTCRST电压过低。
        掉电能重新开机,出现下图故障信息,电源适配器报错请忽略(可调电源)。

         此故障现象与清除CMOS 后重新开机一样。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裸板测量RTC电路相关电压发现CMOS电池电压有3V,R401 、R402两个电阻一端为3V另一端仅有2V,凭经验确定其中一个是RTCRST,试着折掉下图中的C686 和C687,测量R401、R402两端电压恢复正常3V。后来查点位图确定R401为RTC复位。

经过拷机不再掉电,故障修复。

网友:
赞一个。谢谢。之前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又遇一台RTC电压低于2.4V,不能触发是同样的故障原因。

网友:
附上版号

网友:
      之前看到论坛大神也修了一台DELL,不定时掉电也是RTC电路引起,看来之后修到相似故障要注意了。

网友:
RTC这个问题比较少了,学习了

网友A:
AM9B,这款好像是有这个通病,我碰到过三台了,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今天又遇一台RTC电压低于2.4V,不能触发是同样的故障原因

网友:
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电池1.4v,换电池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漏电造成的

网友:
还好有个报错指引方向,不然有够修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掉电先干bios

网友(2020-06-27):
遇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很棒的帖子,谢谢

网友(2020-09-17):
楼主是不是把R403错写成R402了 ??

网友:
谢谢楼主实践证明

网友(2021-01-28):
引用 网友A:
AM9B,这款好像是有这个通病,我碰到过三台了,都是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通病了,今天也遇到一台亮机两三分钟就掉电 再开机也会rtc报错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如果我修的话 可能不会往这里想,收藏一下 学习了

网友(2021-04-02):
一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的没有好 还是掉电呢??

网友(2022-05-23):
RTC 电路故障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rtc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