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小麦5EC程序

楼主(2020-05-28):
二修机小麦5板号F15K_DSC, 被上家动过EC 隔离管被拆掉。补上隔离管后公共点短路,电容坏掉一个换之,上电亮机。装机后发现能认电池死活不充电。测量充电芯片BQ25A 1脚19 4脚24 5脚3.15 6脚3点几 10脚3.2 16脚6 都正常smb总线有断线有波形就是不充电 帮忙分析一会不会是EC程序有问题。BQ25A充电需要得到EC指令

网友(2020-11-10):
刚修到一台发现这个机子可以直接换IO,BIOS都可以不重新刷,充电等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