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维修ideapad520-15IKB 版号NM-B452 附上屏蔽板载内存BIOS

楼主(2020-05-28):
机器型号:联想Ideapad520-15IKB 版号NM-B452机器故障:插电无反应、按开机键无反应
其他情况:客户2018年8月购买的机器,当时没有开发票,卖家已转行,客户拿着机器去官方保修,售后按照机器序列号保修,刚好过保一个月,并告之更换主板三千元。客户电脑拆过,但未发现明显焊接,所以当成一修机,给客户报价放修。
开始维修:

由于插电无任何反应,于是先查待机条件
此主板待机芯片分别为SY8286BRAC_QFN20_3X3、SY8288CRAC_QFN20_3X3分别产生+3VALW、+5VALW
根据论坛的这种芯片检修步骤:

测量发现【17】脚电压为0(正常应该+3VLP=3.3V)打阻值20,明显不对,

再测量EC【74】(AVCC)脚,无电压,对地20欧姆,此时心想EC很有可能坏,于是在PJ404处加电2.8V烧机
果然EC发烫,迅速拆下EC,再插电发现+3VLP恢复3.3V,但是没装EC不会产生待机电压,于是某宝购买2个EC。
2天后收到快递,信心满满换上去,测量没短路后插电,结果瞬间打脸,可调电源C.C.一直闪,测公共点发现公共点对地20,于是继续烧机,烧机器发现
PU500 PQ500 PQ502 UA1以及内存颗粒全部明显发烫,于是继续某宝找芯片,卖家说这个芯片拆机15元、全新40元,最后买了块料板40元,两天后换上MOS管和芯片发现不再短路但是电流到0.03左右不再变化,更换了2个EC故障依旧,最后拆下料板上的EC,电流到达0.06,示波器测量发现此处不自举,检查发现是芯片没焊好。
重新焊接后这个芯片连接的3个电感均有正常波形产生。然后发现电流上到0.24或0.5或0.6并风扇狂转,此时测量个电感供电,发现除VCC_GT外,其余电感全部电压波形正常,此时只能怀疑内存问题了,因为刚才烧机时内存颗粒也极度发烫。于是只能干掉板载内存,最后刷上屏蔽内存的BIOS后成功亮机。
进系统发现不是别电池,更换EC解决。
测试声音网络等正常,测试一整天未发现问题,通知客户取机

~~~~买的两个EC都不能用,估计是程序问题,最后还是料板上拆的~~~~
最后附上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
机器配置是I58250U MX150 2G
联想IdeaPad520-15IKB
已屏蔽板载内存,若主板板载内存没坏慎刷
BIOS是在论坛下载修改的,亮机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图纸和点位鑫智造有参考,我就不上传了
本人也是新手,记录下维修过程,还望大佬们不要见笑

屏蔽板载内存-NM-B452

网友:
EC程序以后会是一个大问题啊

网友(2020-08-27):
上次看了IFIX上说。EC新的都有很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