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ga-h61m-s1开机掉电 不稳定故障

楼主(2020-05-28):
前言:
  平常修板都不怎么用示波器,万用表用习惯了,基本上都能修好。像有一些掉电的,那种不稳定掉电的故障,万用表修不出来的,我都是直接扔了。懒的用双通道测(因为哪怕就算用了也不一定就能修好了)。现在都是快节奏,修板讲究的是效率。
     而且掉电,用示波器也得看情况,有些硬掉电的,就算你用示波器双通道也是测不出来的,举个例子吧,比如华硕温控掉电,和技嘉的12,5V检测导致的掉电。
像这种情况,你如果用万用表测不出来,修不出来的话,那你用示波器也不好使,因为没必要用双通道测。
    就像缺供电导致的掉电,万用表也可以测出来。
故障现象:
但是这次我碰到的这片主板,是开机1秒掉电,各大供电瞬间都有,复位也出来了,有时候能跑一两个码就掉电,偶尔就算能跑完码显示,但10秒内必掉电。
就是这么一个故障现象。

维修过程:
首先用万用表一顿测,瞬间各大供电都正常,没有偏低或偏高现象,测12V,5V检测也都正常,开机排针,RSMRST等,这些开机电路电压也都正常。

到这里我感觉应该是EN,PG,供电不稳定导致的掉电,这种情况用示波器比较好修。(当然那些CPURST,VRMPG,BIOS我肯定都排除了,万用表测不出来明显的故障)
按以往我就扔了,不过最近在论坛看了几篇示波器的帖子,我也手痒难耐啊,打算花时间好好修一下。

首先上手术台,摆好工具,双通道伺候:

第二个通道接SLP_S3。
然后直接拿CPU供电开刀,第一个通道测CPU供电,对比S3如下:

蓝色线是SLP_S3,黄色是CPU供电,SLP_S3掉下去了,CPU供电依旧没有变化,不是同时掉的,排除CPU供电引起掉电,有不懂的可能会问。
S3都掉电了,为什么CPU供电还未掉,还是一根直线。
这是时基的问题,我设置成2.5US一格,那么我调大一点,设置成5MS就可以明显的看到CPU供电掉下去了。

接着测1.8VPLL供电,对比S3图:

还是一样,S3掉下去了,1.8V是慢慢掉下去的,不是这个供电引起的。
后面陆续对比了,VTT,DDR,VCCSA,PCH等供电,均未发现故障。(不一一拍照了,比较费时间。这些就不发图了)
然后直接测VRMPWRGD,就是CPU供电的PG信号。

发现是同时掉电的(这里忘记拍照了,没有图片)。
看不出来是哪个先掉,所以我将时间调小一点,调成2.5US,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是CPU供电的PG先掉的,如下:

这次可以明显的看到,黄线色先掉的,然后蓝色线SLP_S3持续几微秒就跟着掉电了。

应该是PG不稳定引起的S3掉电,直接将管子取了。结果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350229300鑫豆2024-7-26 12:36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5-14 15:22
 会员336269300鑫豆2024-4-22 06:21
 会员12296452元2023-2-17 16:43
 会员12553762元2023-2-10 12:03

网友:
讲得很精彩,楼主辛苦啦

网友:
只有两个字。牛逼。

网友:
大哥们,觉得有用的加点分。

网友:
赞。思路清晰,牛13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维修经验丰富的师傅

网友:
非常不错,示波器要配合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网友:
直接去掉Q18就行了,直连Q19CE多余,而且也会造成类似轻微漏电。

网友:
厉害,要是我修可能没那么多耐心,

网友:
我就想问码这么多字不累吗

网友:
主要是为了说示波器的事,

网友:
修改BIOS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技术,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老师傅。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就当电子垃圾处理了

网友:
精彩,楼主帖子有条理,我觉得应该会成为精华贴

网友:
好久不见这种大神了,我下次有机会也秀一波模拟古董,我也是这个思路抓掉电板;也是亮机掉电,大体与s3比较,然后缩小范围,局部对比电压,pg,en

网友:
写的详细啊

网友:
看来修疑难杂症还是得示波器!!!

网友:
分析的好详细…写的很认真。帮我答疑解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常感动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像这种故障我都是全板EN全拆,不行就高VRMPWRGD,等等

网友:
非常详细清楚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是真大师也,佩服

网友:
示波器要配合扎实的理论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

网友:
修台式机示波器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加分

网友:
这个示波器用的厉害

网友:
学习了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6561.html

网友:
高手 绝世高手

网友:
我也是修台板的,我没有示波器,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我是时常碰到,特别是技嘉H61M-DS2 2.X 3.0 4.0,B75M-D3V 1.1 2.0等版本,包括H81M-DS2 B85M-D3V等遇到太多了, 修好的多,没修好的也多,,,由衷的佩服楼主,真要好好向你学习。也希望你多分享好贴给大家。

网友:
这次我居然看完了。不过这个示波器还是买不起。刚查了一下宝居然快4000了。

网友:
不错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
虽然你认为自己觉得再走弯路浪费时间。其实给那些不会用示波器或者不知道怎么用双通道抓波的新手,开了好头。我之前也修过你这种情况,两个管子都换掉,还是不定时掉电,本来我认为不是开启引起的,存在一丝丝心里,直接去掉控制开启管,强行给它开启。不掉了。

网友:
图文并茂,分析得很详细,向大师学习,掉电的除供电外,还需要检测PG、EN信号,

网友:
思路清晰,水平很高

网友:
挺好的贴子,主板触发几秒掉电,可以抓一下,我昨天遇到的,几分钟至1小时之间不定时掉电,是华硕的,直接让同行抬走了,维修时间太长,怕浪费时间,呵呵

网友:
我也想入台示波器 我也想入台

网友:
楼主就凭这份帖子就可以吸粉无数啊,哈哈哈~)

网友:
技嘉的h61不稳定的掉电,我会把所有供电的时序控制的开启三极管都给取了强制开启所有供电,这样处理了好多主板几乎没返修也没后遗症,懒得查哪里问题修多了都知道哪里坏

网友:
高手啊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挺专业 学习了 示波器很久没用了

网友:
示波器的确实很强大

网友:
对示波器的使用太熟练了 牛

网友:
很久没修板子了,都差不多忘光了

网友:
分析的好详细…写的很认真

网友:
高手,讲得很详细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一直都是电流表。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分析到位,值得学习,手头正有个IH110MS的板子掉电正烦恼怎么修,收获了启发

网友(2020-08-20):
优秀的技术贴,感谢分享!学习借鉴了。

网友:
理论实践知识丰富,技术好,学习中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很好。

网友(2020-10-23):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我现在就有 一片GAH61-S2-B3主板,亮机后CPU电压掉为0V,到现在还没查出问题,主要我是小白

网友:
维修好,想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有 一片GAH61-S2-B3主板,亮机后CPU电压掉为0V,到现在还没查出问题,主要我是小白

你这个板子这个故障有通病。我只能说非管子问题,多了我也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