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T5-B-板号6-71-P65P0-D02A显卡坏,开机1分钟掉电改集显

楼主(2020-05-28):
问题是开机风扇狂转等一下掉电了。。本机是显卡坏了,太贵只能改集显了。
不改的话,能显示可是会掉电。。
打包发图片,传上来不清楚3.3v供电记得用粗点的线,要不然不稳定。
以G786P81U芯片来改,这是温控芯片,坏板上很多。
这是原机BIOS:

网友:
技术不错 无私奉献精神点赞

网友:
请问独显芯片需要取掉吗?

网友A:
这个改的我们都知道也是温控芯片,只接这四个脚就可以了吗?别的温度检测脚不接行吗?

网友:
办法可行的话确实是个好办法,这一系列机器都有这毛病
也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牛逼啊,先收藏说不定以后用的着,就是图片拍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的我们都知道也是温控芯片,只接这四个脚就可以了吗?别的温度检测脚不接行吗?

只要让温控芯片工作,然后把数据和时钟接出来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管

网友:
断开独显不行?还是温控这的问题?

网友:
改板也是门技术活

网友:
能改装的师傅,都是老师傅!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碰到神舟显卡坏了,改集显过一分钟掉电,不明白就是原主板的温控I c,要不要拆掉

网友B: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656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 ...

你的广告做的真好,牛牛牛

网友:
此方法很好用!经过测试机器非常稳定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