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板不开机

楼主(2020-05-28):
12v供电,查隔离保护mos管击穿,更换后vsb5vsb3无电压,usb供电压只有1。7v,内存供电0v,无电路图可查,正常的板子有led指示灯,不开机这个灯不亮,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正常了么?之后再看3、5V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正常了么?之后再看3、5V的工作条件

共公点12v是有的,但5v3。3v没有

网友: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板的ec和io芯片是否全部集成在桥内,找不到?

网友:
找下相关时序查下

网友:
主要图纸没有,跑线路又是双面,难以上手。大神们有相半芯片的pdf吗

网友:
先修3.3跟5v,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共公点12v是有的,但5v3。3v没有

继续查3、5V的控制芯片

网友C:
隔离场管击穿,说明后面有什么元件可能造成大电流,重点检查下DC接头那块 正反面的一些芝麻管,测量上有没有损坏的。还有IC芯片的主供电也要测量上阻值。

网友:
可调电源上个3v 5v 上电试试

网友D:
这个我修过。管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修过。管子问题

哪方便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场管击穿,说明后面有什么元件可能造成大电流,重点检查下DC接头那块 正反面的一些芝麻管,测量上有没有损坏的。还有IC芯片的主供电也要测量上阻值。

有一部分是公共点12v电容击穿,换了电容就开机了,有小部分3v5v换没电压的,这几十个板怀疑人为故意搞的,12v插48v上去烧了。
现在不明白的是3v5v产生电路是由哪里芯片而来,还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3、5V的控制芯片

不知哪里是控制芯片,上面印20 EH的,查不到型号

网友:
这个芯片什么功能的?

网友:
所有测试点,除了公共点有12v其他的没电压

网友:
20= 芯片 本人建议参考TPS51123芯片来维修

网友:
我们这边的游戏机板大部分用得待机芯片就这个型号 芯片组是一样的525cpu

网友:
查了电路图,很像是这个型号。明天测试一下电路再上来汇报

网友:
看丝印,上马云家打个招呼就知道了,然后围绕芯片转

网友:
感谢各位热心帮忙,已查出是公共点电容问题,导致3v5v电压不出,另一个是待机电路一个8脚小管子的保险丝熔断,没有vin电压,隔离保护管也不起作用,b+12v不完全导通,mos开启电压才9v,从另一个板拆换待机小管,换上保险,正常亮机了
另一个这个板的公共点电容真的很垃圾,10个坏9个。还有烧穿的,耐压不够,在华强买了200个0802的电容25v4.7uf。换4个上去,3v5v稳稳的!

网友E(2020-07-02):
主板修好了没有,加个QQ1316586520,可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修好了没有,加个QQ1316586520,可多多交流
修好了,mos管隔离烧了,电容短路,还有几个桥坏了 还有二个没3v5v的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