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为笔记本 KLV W19 芯片

楼主(2020-05-29):
大家好
处理完进水地方,然后测试一天没问题给客户,结果回去一天又回来了,拆开后测量这个进水芯片有供电,有en信号3v,就是没有输出。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搜遍网络都没找到。

谁如果有图纸就最好了。

谢谢

网友A:
图片上的芯片型号是TPS62090RGTR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这个芯片型号,是有数据手册的,机器没有图纸,你可以参考数据手册去修。
实在不行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芯片型号是TPS62090RGTR

谢谢,
谢谢,太感谢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气氛,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
目前供电3.3v,en脚3v,就是没有输出

网友:
谢谢,我下载了研究一下

网友:
某宝搜关键字,后面带个丝印就行

网友:
找TB卖芯片的买一个直接换上去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