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gtx1070

楼主(2020-05-29):
gtx1070显卡,花屏。经测试为b区第二个显存和gpu通讯报错,老规矩,先焊gpu。焊完无果,只能换显存了。:镁光1g颗粒d9tcb找来找去,没有,d9sxd倒是有,也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只能先换上试试了,换上之后,甜甜圈一切正常。又小赚一笔。

网友A:
很好很强大,不知道是元件质量不好,还是制造工艺不太好,容易有假焊产生

网友B:
大佬店在哪里,有个1070花屏找你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店在哪里,有个1070花屏找你聊聊

店在沈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很强大,不知道是元件质量不好,还是制造工艺不太好,容易有假焊产生

是显存坏了

网友:
显存频率太高了

网友:
牛批!受教了!

网友:
为什么要换显存,不是加焊显存?

网友:
不错!这显卡能收点维修费

网友:
先换显存,核心加芯后,卡不值钱

网友:
一般不都是重植显存不好使才淦GPU吗?

网友:
哦哦,那有点远了

网友:
Gpu被干了!没有卖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