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介绍一个测量电容ESR的仪表给我吗?

楼主(2020-05-29):
兄弟们,介绍一个测量电容ESR的仪表给我吗?

网友A:
没事回收点品牌机上的报废主板拿来拆料就好了,

专业设备价钱肯定会有点小贵,没那么严格的要求尽量不上这设备。

网友:
手持的还是台式的?.....

网友B:
ESR 不能用欧姆档测量吗?等它充满电之后就显示阻值了吧?

网友C:
AT826手持LCR 数字电桥采用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控制。超低功耗设计和高密度SMD装配工艺,2.8英寸真彩16M色TFT液晶显示屏,主副参数同时显示,摆脱了工作台的限制,为您移动 LCR 测量提供方便。并具有键盘,触摸屏双控制。采用锂电池供电,USB通讯。中英文操作界面可快速切换。是目前手持LCR数字电桥的最高配置!AT826手持LCR 数字电桥最高100Khz的测量频率,恒定100Ω源内阻,0.6Vrms测量电平,最高0.2%的测量精度,兼备了手持表的便携型和台式仪器的优越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回收点品牌机上的报废主板拿来拆料就好了,

专业设备价钱肯定会有点小贵,没那么严格的要求尽量不上 ...

网上好像200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SR 不能用欧姆档测量吗?等它充满电之后就显示阻值了吧?

不知道,听说ESR很重要,我现在还不知道它怎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826手持LCR 数字电桥采用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控制。超低功耗设计和高密度SMD装配工艺,2.8英寸真彩16M ...

这么贵啊?只买得起两百左右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贵啊?只买得起两百左右的,谢谢!

这款不知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款不知可以吗?.........

胜利4080,价格500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听说ESR很重要,我现在还不知道它怎么用的

只要不用钢线生产的电容,不用一点都不出名的厂家所生产的电容,在合理使用下坚持2---3年还是能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用钢线生产的电容,不用一点都不出名的厂家所生产的电容,在合理使用下坚持2---3年还是能行的

这样就大问题了,我手上的坏电源大多在12年14年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胜利4080,价格500多

这样,要是搞明白了它的作用,我才舍得买。

网友:
esr表,简易的就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大问题了,我手上的坏电源大多在12年14年左右

有空淘点10年以前的品牌电源,里面的电容质量绝大多数都很好,08年以前的质量更好,

08年以后的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