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15CNXA 1.0 清灰的悲剧 I7-8750 SR40B

楼主(2020-05-30):
G15CNXA 1.0 清灰后不开机了, 见问题点图片 大神们应该看到是什么问题了吧?就是风扇坏了,桥挂了,这个桥是SR40B,U是I7-8750H的,换桥是很有难度的,给客人报价,报风险,发桥开干。见拆桥图 拆桥后阻值基本正常,这个可能是运气好吧。拆桥后的触发电流 我用的电流,阻值表是 测试好新的芯片阻值 换上桥QNDQ,据说是工厂的原版 换了桥后不忘记测试一下阻值。 后面就是看亮机图了, 看看待机电流图 当然这个机器还要合成ME的,上传合成好的BIOS.

 会员572923300鑫豆2025-5-24 11:43
 会员1481419300鑫豆2025-5-22 08:12
 会员452034300鑫豆2025-4-21 17:49
 会员1588093300鑫豆2025-3-25 12:07
 会员1421279300鑫豆2025-3-17 17:16

网友A:
楼主历害了,学习中

网友B:
清灰能把风扇清成这样还烧南桥 NB!

网友C:
清灰怎么桥会坏的?

网友D:
可能是电池没拔,毛刷直接刷,导电了。

网友:
这风扇劲够大啊,叶子都快掉完了,哈哈

网友:
这个桥换过几个,很简单,就怕买到坏芯片才是真的,这个版型6代和8代的都有。一般都是桥旁边的电感短路。

网友:
同款电源

网友E:
清灰搞出故障,运气不好还是电池没拔

网友F:
QNFQ不是量产芯片,是工程测试芯片。不过功能都一样

网友:
咳南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灰搞出故障,运气不好还是电池没拔

我猜也是绝对是通电的情况下

网友:
帖子很有料

网友G:
谁有靠谱的芯片卖家

网友:
清灰清得桥的烧了…………

网友H:
风险系数太大,清灰把桥给清了。

网友I:
楼主工具不错,电源4位,还有电桥

网友J:
引用 网友F:
QNFQ不是量产芯片,是工程测试芯片。不过功能都一样

卖家给我说是工厂原装货。这个是怎么区别的,可以指点一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历害了,学习中

开始换的时候心里也是没有底,前面也有换一款失败了,心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灰能把风扇清成这样还烧南桥 NB!

用户自己在家拆机清灰搞的问题,有点问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险系数太大,清灰把桥给清了。

用户自己搞的,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坏了就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工具不错,电源4位,还有电桥

和大神的工具比还是差好远哦!

网友:
清灰有风险,拆机需谨慎

网友K:
清个灰亏大了,这桥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清个灰亏大了,这桥也不便宜。

客人自己搞的,拿到我这里来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灰怎么桥会坏的?

这个我也是没有搞清楚,风扇也会坏,但是这就是事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谁有靠谱的芯片卖家

芯片这个东西也是运气成分,有时候有好的,有时候是坏的,不好说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卖家给我说是工厂原装货。这个是怎么区别的,可以指点一下吗?感谢!

INTEL量产型号都是SR***,工程芯片都是Q****。
工程芯片一般都是INTEL提供给各电脑厂商试产使用,发现Bug再反馈给INTEL解决。所以理论上工程芯片与量产芯片稍稍有差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量产型号都是SR***,工程芯片都是Q****。
工程芯片一般都是INTEL提供给各电脑厂商试产使用,发现Bug再反馈给INTEL解决。所以理论上工程芯片与量产芯片稍稍有差距的。

测试版芯片不完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QNFQ不是量产芯片,是工程测试芯片。不过功能都一样

CPU 南桥  SR的才是正式版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量产型号都是SR***,工程芯片都是Q****。
工程芯片一般都是INTEL提供给各电脑厂商试产使用,发现Bug ...

这个事情我还是第一次知道的,感谢你的回复,让我知道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池没拔,毛刷直接刷,导电了。

有可能是客人不懂吧,也许是这样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了 但是客户没接受我报的价格

网友L:
标题应该改成顾客自行清灰的后续。。哈哈哈 。。楼主的盒子还有IGBT啊,磁炉也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标题应该改成顾客自行清灰的后续。。哈哈哈 。。楼主的盒子还有IGBT啊,磁炉也修吗?

大神说的是什么,我还没有看明白哦!

网友M:
楼主很细心,买的桥还记录阻值,做好桥又记录一次。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很细心,买的桥还记录阻值,做好桥又记录一次。值得学习

现在的桥贵,不好做,还是仔细点好,看看卖家给你的是什么货哦。

网友:
客户因小失大

网友:
有的客户就是感觉你赚钱太轻松哦,他认为自己也是可以搞定的。结果就是这样了。

网友:
我也·预计过·这款·烧桥·  是请灰 把开关线· 查在·硬盘接口·上·了·

网友:
我看到了结果了,瑟瑟发抖

网友(2020-07-12):
我今天做清灰拿来能开机 结果做了清洁不开机了 。然后发现桥短路 我还不知道跟客户怎么解释。。

网友:
清灰怎么桥会坏

网友:
遇到过一台神州8代I7  客户自己清灰没取下电池  南桥直接挂了

网友:
思路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am4主板,pcie的复位,时钟都有了还是不开机,指点一二吧

网友:
维修我都是靠三板斧,不敢指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先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8-14):
这个桥非常好换,100%成功率

网友:
现在清灰就怕客户本来就不稳定 清完让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量产型号都是SR***,工程芯片都是Q****。
工程芯片一般都是INTEL提供给各电脑厂商试产使用,发现Bug ...

谢谢,学习到了,对于这种芯片以后大致了解了

网友(2020-10-08):
插电 ,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2020-12-14):
我之前也有个客人像楼主说的一样自己拆开清尘坏桥短路的,也是一样主板型号我买的桥都是QNDQ换的,我换第一个桥主板能显示但有时掉电和键盘不能用且固态硬盘发热很严重,写过多个BIOS也一样,后在另一家买个全新桥回来装上就OK,现在有些卖芯片商家真的很黑心的,特别这种贵的芯片,搞不好很容易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