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只有主板,没有开关小板怎么开机

楼主(2020-05-29):
朋友拿来的一体机裸板,没插内存,待机电流0.007,用镊子划触发不了,用表针也不行,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需要开关小板

网友:
镊子短接D11,或者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点PWRBTN#

网友:
先测量一下第3脚有电压么,如果有 就对地短接一下  如果没有 那就有2种可能(主板有问题 或者开关小板上还有电路需要小板)

网友:
怀疑机器本身问题就是不触发,
你可以测下触发条件。

网友:
4脚5V,3脚3.3V ,就是触发不了

网友:
多数是主板本身有问题导致,还有看下电源适配器

网友:
这机子应该不插屏幕LED灯条线会不触发的

网友:
待机0.007好像就不对吧

网友:
万用表二极管档红笔接地 黑笔点PWRBTN#

网友:
换原装电源试试    惠普的挑电源真的狠

网友:
拔掉主板上的电池一般都会自动触发的吧

网友:
不触发就按不处阀维修啊

网友:
这个要原装电源的,我之前修过一台没有用原装电源,开机报警,屏无法显示!

网友:
你先确定 。插个AC 那个灯要亮。然后按楼上的大神们的方法触发。 如果还不触发,可以考虑一下把东西装起来试吧。不行再看是不是主板不触发!

网友:
好的,我用大家的方法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