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维修WiFi导致后摄像头打不开故障

楼主(2020-05-29):
  【故障机型】: 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后摄像头打不开

  客户描述说手机后摄像头打不开。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测试摄像功能,后摄像头打不开,前摄像头打开正常。

  那么重点检查后摄像头的相关电路。拆开手机,观察中发现主板有维修过的痕迹,维修过WIFI芯片。

  WiFi芯片上面就是后摄像头电路的元件,要是更换WiFi芯片温度没控制好,很容易把封胶的小元件给吹虚焊,风枪补助挑掉黑胶,发现好多电容电感都虚焊了,把掉的元件补回或者短接。

【维修结果】:
  处理好,装机测试,后摄像头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别人修WiFi的时候温度没掌控好,把封胶的小件吹虚焊导致的后摄像头打不开。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个是细心就能搞定的问题

网友:
厉害,,,,细心能解决好多问题

网友:
邓工技术牛  谢谢 分享

网友:
我碰到7P无服务换时钟好的,这种人为搞出来的故障最难查。

网友:
还是温度和吹的时问没有掌握好,我也是有时会这样

网友:
好经验又学到一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