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插适配器黑屏

楼主(2020-05-29):
来自: 云南昆明
版号"820-3209-A 单用电池正常,批示灯不亮也不充电,单插电源可以开机但是电源接口指示灯不亮,开机以后立马进入待机状态, 单插电池一切功能正常.有哪位朋友遇到过此类问题?求解
黑屏

网友:
拔掉小板排线试试。是不是lid坏了

网友:
不插充电器用就行了

网友:
换个原厂的充电器看看

网友:
你调亮度试试,说不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