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联想NM-831这个板还有没有救

楼主(2020-05-29):
上图看看故障。烧了一个洞。

这个是我把短路去掉,跳线过去,现在不短路了,但是无CPU供电。也不敢确定CPU有无问题。

大神门帮看看。还有搞的必要吗?

网友A:
个人感觉哪里有夹层,刮骨可能也废了

网友:
把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拆掉再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B:
查待机3-5V 待机工作么有  开关电压有没有

网友C:
没得医了 ,那块黑色的不刮玩还是会短路

网友:
刮骨疗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哪里有夹层,刮骨可能也废了

对的,万用表,在黑洞里碰哪里都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待机3-5V 待机工作么有  开关电压有没有

现在就是CPU电压没有出,DRVON短路

网友:
报废。没价值了,,, 收不上什么维修费,,,, 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得医了 ,那块黑色的不刮玩还是会短路

基本放弃了,刮完那个洞里面不知道多少线断,单层,双层还可以试试

网友:
基本放弃了,那个烧糊的位置中间肯定有供电层,就怕碳传导,还是漏电一样不稳定。

网友:
放弃吧,也不知道里面断了多少根线。

网友:
挖洞要把内部板层挖开 内部有地线

网友:
刮一下打绿油尝试一下吧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这点都不敢去尝试,那还怎么做维修

网友:
都这样子了还修什么,放弃吧兄弟,维修不易呀

网友:
旁边的信号线很多,我看还是别搞了

网友:
换板,收钱,废板拆料

网友:
放弃。就是修好了怕用不住。购二手板,这个留着以后维修用。

网友:
看CPU是否还健在,如果CPU挂了,就没有实用价值,我自己都有一块就是CPU已经对地短路了,所以我都没有去修它。

网友:
真是不错,学习了呀

网友:
测试一下cpu吧,如果CPU都坏了,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如果作为研究,可以瓜开试一试。

网友:
刮开看下,

网友:
看能不刮开,我上次修了一台苹果,就刮开修好了

网友D:
救不了了 还是不要在上面浪费时间了
y0927
已经退了,换板贵,说换机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救不了了 还是不要在上面浪费时间了
已经退了,换板贵,说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