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32G亮机慢 没解决

楼主(2020-05-29):
   开机很慢3-5分钟才亮   刷了很多bios症状都是一样的  感觉不是bios问题  给客户换主板了  大家交流一下看能不能修好  里面有我用过的三个bios都是能亮的 就是亮机超级慢  给需要的朋友试试  好了说一声

新建文件夹 (3).zip

里面有三个bios

网友:
刷个工厂的BIOS

网友:
应该是ME问题,别人机器读出来的BIOS绑定了以前那台机器的CPU/PCHME信息,刚刚看到一个帖子可以替换。

网友A:
  用你的备份帮你合成一个me   你试试  然后回复

网友(点评):
你这个坑他啊!让你生8个试试!

网友:
修改BIOS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备份帮你合成一个me   你试试  然后回复

好人一生平安  ,祝老板一胎生八个

网友:
今后刷刷bios不行就换板 啥都别想干了

网友:
我也有个华硕亮机慢,10多秒吧。在淘宝刷了几个原厂的和纯净的,还找论坛大神做了个bios都没用。原机的bios丢了就是无奈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没有原机Bios就报废了!上回遇到一个Dell的没有原机的要么亮得慢,要么关机了就开不了,要拔掉Bios电池才能开!

网友:
改me就行了

网友:
Bios问题,修改原文件me

网友:
去官网下载BIOS在win下升级安装。以前神州游戏本换南桥开机慢用编程器怎刷都没用。最后去蓝天官网下个BIOS安装就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备份帮你合成一个me   你试试  然后回复

别的不说  就是很喜欢你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我遇到4-5个这板子了,加电不亮,刷BIOS无济于事,修改me也不行,换板子客户不换

网友:
在线升级bios试试

网友:
修改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人员多了口饭吃了,搞ME也成一项赚钱的活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的备份帮你合成一个me   你试试  然后回复

试了 都不上电

网友A:
不触发 , 还是触发了不亮机?不触发就是 ec 或者 bios  不亮一定是bios了,亮机慢就要把主电池安装上 再试

改过me的bios要反复上电几次 ,其实是在自动配置pch  完成亮机以前一定不要断电
实在不行  原机bios开机  官网bios在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 还是触发了不亮机?不触发就是 ec 或者 bios  不亮一定是bios了,亮机慢就要把主电池安装上 再试

改过me的bios要反复上电几次 ,其实是在自动配置pch  完成亮机以前一定不要断电
实在不行  原机bios开机  官网bios在线刷

原机bios能亮进pe都不行   你改好了的这个电流到0.25左右一直不动  像是没得bios一样  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还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