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能触发但没有显示

楼主(2020-05-29):
苹果A1502 能触发但没有显示,但有背光,外接屏能正常显示,之前加焊过CPU刚用了一个月客人返修拿回来,我再加焊还是不行,是不是CPU问题?还是屏有问题?
cpu

网友:
屏线28脚有5V电压

网友:
是不是2.2电阻有问题?这个电阻的位置在那里?

网友:
苹果修的少!!!!!!!!!!

网友:
这种只能你慢慢查,谁能一下说出故障点,。

网友:
修好了,飞线可以了

网友:
恭喜呀,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主厉害,飞线就修好了,没有说出地方不厚道

网友:
反正这个屏幕非常贵,有好几个客户问了,都不没有换

网友:
1502无背光大小写灯可以切换遇到好多屏线松了

网友:
看屏线,有可能是屏线呀

网友:
不错,这么快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