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3010不开机

楼主(2020-05-29):
有待机电流,开关指示灯和主板电源指示灯接上外接适配器就亮,按开机无反应,求助大神维修思路

网友A:
查待机3-5V 待机工作么有  开关电压有没有

网友:
我的思路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3-5V 待机工作么有  开关电压有没有

待机3V 5V有,开关也有5V电压

网友:
按时序查不短路的看哪里电压没出来

网友B:
这个待机电流明显偏高 应该3 5V 那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待机电流明显偏高 应该3 5V 那边有问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