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4-5459 DAOAM8MB8DO RFV:D

楼主(2020-05-29):
戴尔14-5459   DAOAM8MB8DO RFV
换内存插槽,故障不亮机,有时能亮,有时蓝屏。换内存插槽完美解决。
我是用风枪拆旧的存插槽。

网友:
这个好像只要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下载个图纸 没分

网友:
说实话我还没干过这么牛皮的事情

网友: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个加焊不行,果断换掉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  那个是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经常花屏  也是换的槽子

网友A:
怎么查出来的?用内存测试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查出来的?用内存测试灯?

经验判断,通病了

网友:
是氧化了吗

网友:
用内存测试灯,确定后加焊应该能解决,问题不大,最好用BGA

网友:
现在还有内存槽坏的?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