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W不出平台复位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29):
  故障版号:GL553VW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只有不开机。

维修过程:

  先上一个板号。

  拿到主板后,观察主板,发现主板的铜皮少了一大块,应该是烧糊了,上家已经刮开,目测是公共点的铜皮,仔细观察断线飞好,糊好绿油。

  虽然丑了点,但是蛮结实的,况且胶带一贴啥也看不见。

  补好后按照管理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公共点对地值,公共点到各大电感之间的阻值,均未发现异常,上电,结果上电后只听啪的一声巨响,桥的晶体都炸飞了,顿时我是懵了,啥东西啊,咋炸了!再次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值,发现3v对地值已经只剩5,难道是上管穿了?测量公共点阻值正常,测量3v上管g极对地值正常,看来应该不是3v导致的桥炸,刮开飞线的地方,仔细观察线有没有飞好,结果还是没有发现问题。

  按照正常流程,接下来应该再换一个桥,但是这谁敢上桥啊,毕竟一个100系列的桥贼贵,再炸了就亏了。从以前拆下来的坏桥里面找了一个能触发的桥,植好球换上,又一通测量,确保没问题后,通电没有炸,测量3v 5v 1v正常输出,也能触发了,果断把坏桥摘下,换上好桥上电后,电流上到0.13不动了。

  测量各大电感,发现没有cpu供电,再一测平台复位无,因为100系列根据时序,是先有复位,cpu后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去输出电压的,那么这里就应该去修平台复位。

  示波器测量BIOS芯片第二脚(串行输出),有波形,看来桥已经读me了,再顺手测量了一下桥的24M晶振,有起振,测量lpc总线的时钟,也有波形输出,说明桥已经输出了各路时钟。

  再次测量SYS_PWROK,也有正常的高电平,按照时序来说,这时就应该有平台复位了,但是桥却没有发出,追查桥的pg信号,也是正常的,又测量了一遍各大电感,也都有电压,这时突然想起来没有测到VCCPLL这个电压,追查点位,发现其是内存主供电通过一个电阻转换而来的,测量发现只有0.95v。

  0欧电阻过来的怎么可能会有压降,看来是这个电阻坏掉了,华硕的主板就是这样,一些小电阻爱坏,经常搞死人,拆下电阻测量。

  0欧电阻变成了25欧,直接一坨锡连上。

  上电测试,顺利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能给我看看桥炸飞后的照片么  挺好奇的

网友:
这个修理成本有点高哦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桥炸飞后的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我看看桥炸飞后的照片么  挺好奇的

哈哈哈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们修笔记本得又不是没有见过

网友:
做这行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时序TMD背的挺溜,我上次粗心忽略了测100M时钟,被饼哥罚抄时序

网友:
vccpll电压低导致的不出复位 受教了

网友:
历害 思路清晰  想看看炸晶振

网友:
这个万用表好用吗?

网友:
我最不喜欢修华硕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王大师的BGA不是一般强,换桥后后面还这么贼新!

网友:
厉害,时序记得很熟,焊工也不错

网友:
              技术很好啊!

网友(2020-07-12):
时序相当清晰,修的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