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87H V19小故障引起卡LOGO。

楼主(2020-05-29):
       七彩虹C.A87H V19卡机卡LOGO,点F11 ESC都不能弹出启动设备选项。但按DEL能进入BIOS设置。测试过硬盘是好的,开关机6-7次都是这样。

       1.先抠出主板电池,短接清除COMS跳线,故障依旧。
       2.测量主板电池只有2.2V,更换新电池,故障依旧。估计BIOS坏了,准备刷BIOS
       3.顺便测量一下在主板里新电池电压只有2.9,抠出来测量有3.3V。测量电池座双二极管1K电阻都正常。更换新电池座子。再开机点F11 能弹出启动设备选项了。也不卡LOGO了。重装系统一切正常。最后也没刷BIOS

补充内容 (2020-5-30 20:05):
新电池在板上测量了差不多10次,都是2.7-2.8-2.9V。换了座子电压稳定3.2-3.3。猜测是电池座的焊锡氧化导电性能不良重新焊接就好了,或者电池座的触点氧化了。

网友:
还有这种特殊故障啊,受教了,谢谢

网友:
这个也太特殊了吧

网友A:
会不会是座子那个弹片氧化了 有阻值了,经常遇到时间日期不能保存 ,但是还是有电且大于3V,转几下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座子那个弹片氧化了 有阻值了,经常遇到时间日期不能保存 ,但是还是有电且大于3V,转几下电池就好了

电池座的负极好弄,正极不太好弄

网友:
有点特殊的    估计大多数 都是换完电池  就考虑其他地了

网友:
这座子问题也会导致卡LOGO?
没遇到过

网友:
嗯这一次学习了证明了当CMOS电池有问题的时候也导致找不到设备的情况

网友:
从来没有听说过,受益匪浅。

网友:
刮一刮比较好

网友:
修好就行、!再坏换板

网友:
受教了,见过类似电池座问题,但是一般都想不到是它。

网友:
座子问题吗,那不上电池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就差这么点电压?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差这么点电压?少见

新电池在板上测量了差不多10次,都是2.7-2.8-2.9V。换了座子电压稳定3.2-3.3。猜测是电池座的焊锡氧化导电性能不良重新焊接就好了,或者电池座的触点氧化了。

网友:
这个还真碰到过

网友C:
AMD的才有这个现象,是吗

网友:
刮一刮应该可以..........

网友:
我是用砂布  刷一刷

网友:
谢谢楼主,还有此类故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才有这个现象,是吗

amd的怪事特别多

网友D:
一般不装电池也能进bios,怎么会因为电压低而无法启动呢?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E:
有一台技嘉主板也是卡logo 刷了BIOS也不行,这个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装电池也能进bios,怎么会因为电压低而无法启动呢?稀奇古怪的故障.....

早年的amd芯片组比较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台技嘉主板也是卡logo 刷了BIOS也不行,这个试试看!

我这次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不是每次都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