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定电流,归0,跳变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29):
请问手机定电流,归0,跳变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要讲详细点呀

网友:
太多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A:
这个你要系统学习了才能自己判断大概是什么原因  不存在哪个电流一定是哪个元件坏了这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系统学习了才能自己判断大概是什么原因  不存在哪个电流一定是哪个元件坏了这回事

请问有没有学习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学习资料?

鑫智造图纸软件有自学基础教程  或者可以联系 QQ 1727176051  咨询一下培训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