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为KPL-W00无法引导硬盘,但是有找到硬盘

楼主(2020-05-29):
很无奈的一台机子。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可以进系,是有个键不能用。给客户报价换键盘,到货换上去就变成这样子,很郁闷

网友:
啥事都能遇到  维修就这样

网友:
原版镜像安装win10

网友:
插拔硬盘,还原bois

网友:
估计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硬盘引导的问题

网友:
硬盘主引导记录丢了

网友:
关闭安全启动,可能拆机时候 外接电力断开了,COMS恢复默认打开安全启动了

网友:
uefi引导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硬盘引导问题还好修了

网友A:
bios设置问题吧,

网友:
还好是引导问题,搞不好的话赔大了

网友:
楼主最后更改了哪里?最好说明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问题吧,

不是,是硬盘刚好在我换好键盘后出问引导损坏了

网友B:
一条命令解决而已,那么多事做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条命令解决而已,那么多事做什么?

FDISK /MBR是这个吗,试过了不行

网友:
这个只要pe能引导机器就没啥十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FDISK /MBR是这个吗,试过了不行

bcdboot啊,晕了,你格盘做什么!!!!!!!!!!!!!!!!

网友:
不是WIN10的话BIOS要调下的,自行百度,我不打字了,累,就是装WIN10不是原厂的也最好调下!!!

网友:
学到了 应该引导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