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6sp阴阳屏

楼主(2020-05-29):
自己屏是右边黑,换别的屏是左边黑换了6-7个屏都是左边黑。都是有显示的。背光两个ic二极管大电感都换了阻值正常供电正常
大神们快来救救我吧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供电保护电感

网友:
扣上屏亮屏测两组升压是否正常,正常就就测两组的线路级回路还有座子。如不正常就测两组的升压电路。

网友:
换背光IC,和电感,加二极管

网友:
查出故障再修。别一通乱整

网友:
应该是没断电直接拆屏幕引起的

网友(2020-08-14):
CPU左上角几个大电感修好了关注抖音pu76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