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安装双系统做启动盘时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弄?

楼主(2020-05-29):
苹果笔记本安装双系统做启动盘时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弄? 刚通过网络方式还原了苹果的系统,现在安装双系统,用U盘创建U启动时好像这样的情况,下载的ISO镜像是原版的 WIN10 64位  笔记本是 2013 的1466  苹果系统里显示是2015年的 很少接触苹果笔记本,,,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懂怎么弄了? U盘是新的16G

今天我试着更新安装补丁后  可以胜利制作U盘了。。。

网友A:
bootcamp左下角有个帮助,在那里下载win10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camp左下角有个帮助,在那里下载win10镜像,

点帮助哪里进去 也找不到下载的链接呢 都是一些帮助文字

网友B:
用1803之前的win10镜像就可以

网友:
换一个win10的版本   之前好像遇到过 有个文件的容量太大了 所以导致这个情况

网友C:
我一般不这样做,直接做个优启通启动盘,在苹果系统里面分好去,按键选择优盘启动,像其他电脑一样装,装好直接打bootcamp驱动就好了,简单方便

网友:
根据苹果系统版本选择不同版本的WIN10镜像  高选新 低选老

网友D:
分好区用安装版win 10u盘安装,再下载对应苹果驱动驱上

网友:
换一个版本试一下,不行就把苹果系统重新搞下

网友:
换一个版本试一下,不行就把苹果系统重新搞下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18 分钟前 上传

网友E:
用1909或者1903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803之前的win10镜像就可以

1803版本 做U盘时 直接提示不支持,应该苹果系统版本高 但我下1909 1903的WIN10 也做U盘时到复制文件那里一会后 就出现如题的提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版本高了 要么就是你ISO不对换个试试。

苹果版本是10.10 的 通过本机的网络功能恢复的。。 ISO原版的也换过 1903 1909的了,换到1803时 苹果系统提示ISO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1909或者1903版本试试。

试过了,,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分好区用安装版win 10u盘安装,再下载对应苹果驱动驱上

要安装双系统。。。。。要保留苹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不这样做,直接做个优启通启动盘,在苹果系统里面分好去,按键选择优盘启动,像其他电脑一样装,装好 ...

U盘起来可以进去PE 但不懂怎么安装啊,在苹果里分好区后,如果用U盘进去直接吧ISOGHOST到WIN分区,GHOST后 苹果系统就崩溃了。。。
而WIN系统也没有引导 按OPTION 也看不到WIN的引导盘

网友H:
重做WIN10引导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H:
重做WIN10引导镜像

重做WIN10引导镜像是怎么个操作? ISO我都是在网上下的,说是原本的 1909 1903 1803都下了1706也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安装双系统。。。。。要保留苹果系统

是的苹果里面分区就可以了,比较新的板载硬盘的这样不行启动win10识别不到

网友:
1909 太大  1803把

网友:
装专业版,,,,不要选家庭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不这样做,直接做个优启通启动盘,在苹果系统里面分好去,按键选择优盘启动,像其他电脑一样装,装好 ...

我们这边也是进pe 来装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