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投影仪,开机就只有亮光,新手

楼主(2020-05-29):
明基投影仪,开机就只有亮光,新手修投影仪,哪位老司机提醒一下

网友:
第一 你的灯光不是很亮   开机一般会很亮的  是不是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灯泡没亮啊

网友A:
要么是灯泡,要么就是凸镜被高温烤焦了,就是光路出来最后一级的那个放大镜,看起来像玻璃,其实是合成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灯泡,要么就是凸镜被高温烤焦了,就是光路出来最后一级的那个放大镜,看起来像玻璃,其实是合成树脂,

应该是烤焦,开机,闻着有一股味,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