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 L383 主板芯片级清零EPSON打印机废墨收集垫已到使用寿命处理方法

楼主(2020-05-30):
在工作中使用打印机时,突然弹出废墨收集垫已到使用寿命的提示,怎么办呢?如何解决? 发现主要的原因是废墨收集垫的计数达到了极限.只需要一个编程器和热风枪!
重新刷一遍固件刷前,先备份,先备份,先备份
也就是rom芯片数据也叫固件刷完就好 废墨垫

网友:
EPSON打印机废墨收集垫已到使用寿命处理方法

网友:
如果废墨没有益出,用软件清零就行,要是清过几次了,建议先把垫换了,然后还能用几个来回

网友:
EPSON打印机废墨收集垫已到使用寿命处理方法和L310通用吗?

网友:
主板一样就通用

网友(2025-03-07):
请问一下,这个可以重新统计进纸页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