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3800 错误代码5B00 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30):
在工作中使用打印机时,突然弹出错误代码5B00怎么办呢?如何解决? 发现主要的原因是废墨收集垫的计数达到了极限.只需要一个编程器和热风枪!
重新刷一遍固件刷前,先备份,先备份,先备份
也就是rom芯片数据也叫固件刷完就好 有两个rom芯片

佳能G3800

网友:
直接清零就好了

网友(2020-07-03):
先备份,先备份,先备份

网友A(2022-06-11):
谢谢楼主分享,请教下只刷8M芯片就可以吧?我对比了三个2M芯片数据都是一样的

网友(2023-04-17):
有没有刷过的,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教下只刷8M芯片就可以吧?我对比了三个2M芯片数据都是一样的

是的 可以

网友(2024-04-17):
这个打印了多少页的,二个刷了能使用吗?我这台是主板清零锁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