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一个原则问题,原来60w笔记本电源换了100w,有提升吗?会损坏吗?

楼主(2020-05-30):
我收来的笔记本vm590l,手里有个19.5v 3a的充电器,如图,看到有卖6a的飞行堡垒充电器,问下好处坏处?会冲坏我的笔记本吗?性能会有提升吗?充电器,会根据笔记本的需求安排电流对吗?

网友:
可以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电压一致,电流大于等于原来的都行,大一些最好,原配的发热都挺大的,大一些的抗用,输出电流小于原来的话,电源容易坏

网友:
能提升性能的话,搞个1000W的不是会飞了

网友:
本来携带方便的。现在搞成电源跟电脑差不多重了。

网友:
不出问题可以用但对性能提升作用为0,机子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会把问题搞大。

网友:
完全可以用,大安数的充电器是不会提升性能

网友:
电压必须相同一样,电流安数要等于或大于原来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一样用,但性能没有提升,最多充电时间快一点

网友:
没提升,也不会坏

网友:
在功率够的情况下不会提升性能,只是相对来说不容易坏

网友:
没有一点意义。只是比原来更重了

网友:
笔记本没有出故障时,对笔记本没有任何影响,性能不会有提升;当笔记本发生故障,特别是短路故障,他有足够的能量将您的笔记本烧得体无完肤!一般选不超过50%为宜。

网友:
功率大的充电器用起来更稳定,充电器损坏率更低。

网友A:
电源的瓦数,是个能力指标。具体输出多少w,跟是由负载决定的。张三,最大可以扛起200斤的货物。李四,最大可以扛70斤。我们说张三比李四力气大。但不代表,张三干的活比李四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瓦数,是个能力指标。具体输出多少w,跟是由负载决定的。张三,最大可以扛起200斤的货物。李四,最大可以扛70斤。我们说张三比李四力气大。但不代表,张三干的活比李四多。

过来一批袋装水泥,每袋60斤。张三李四各扛了10袋,他们干的活一样多,消耗的能量也是相同的。不同点有2个:①所用时间不一样。张三力气大,扛的快。或者一次扛2袋。干同样的活,用时间少。②李四感觉比较累。因为他快用完了全部力量。50斤已经接近了他的能力极限。假如又过来一批面粉,每袋100斤,张三可以正常工作,李四就扛不动,或者强制超负荷工作,会累出病。
瓦数,又叫功率。标记P,单位时间可以做多少功。典型的能力指标。跟速度指标类似。

不涉及到时间因素。具体最终做了多少功,耗了多少能量,与时间t有关。
W=P*t,w就是做的功,等于功率乘以时间。
时间因素,也是很重要的。

有这么2种烧水方法,就是1万年也烧不开一壶水。
1800w热水壶,功率很大,用温度计卡着,假设100度沸腾,每次烧到99度,就把电切断。
然后休息几个小时,再接着烧。能力是够了,但是缺乏时间。半途而废。
用蜡烛去烧一锅水,蜡烛一直不停,1万年还是烧不开。
蜡烛功率太小,提供的热量和水蒸发散掉的热量抵消。
这种是能力不足,投资再多时间也是枉然。
现实中,80%的人的能力都是差不太多的,最后成绩相差这么大,
很大原因,就是投入时间不足,不够持续,不够关注。

巴菲特投资收益并不高,每年20%左右。很多个人,某一年都可以超过他。
巴菲特整这么多钱,在于持续稳定,每年,年复一年,都是20%。
很多做股票的,今年赚2倍,明年亏3倍,最后一算拉空车,要么亏损。白忙活。
股神,神在能力不变,随着时间流逝,挣钱能力一直稳定。

网友:
没什么用,除了重

网友:
没什么用。。。。大的可以替换小的,小的替换大的不够用。。。大的功率大一点,不会满载,发热小一点。。。

网友:
大电源用小本上稳定,好用

网友:
不会有提升也不会损坏

网友:
提升没有卵用,重倒是真的。

网友:
你一顿饭。吃两碗米饭。结果你老妈给你拿来了6碗。你吃不了的。就不吃了呗?难道要撑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