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维修#屏幕刚开始亮后面突然

楼主(2020-05-30):
#屏幕维修#  屏幕刚开始亮后面突然不亮 拆开找问题 测量都好 后来焊枪吹下 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此机回来了记得来跟大家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此机回来了记得来跟大家说下。

你意思感觉还有问题?

网友B:
吹哪里了?不会是屏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哪里了?不会是屏幕吧

驱动器上的芯片 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