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苹果x排换原装屏幕不触摸,组装屏可以用,排除屏幕问题
[维修求助]
苹果x排换原装屏幕不触摸,组装屏可以用,排除屏幕问题

网友(2020-05-30):
苹果x排换原装屏幕不触摸,组装屏可以用,除屏幕问题,请大神指教,触摸座左侧被同行割了,接线有阻值了,但是原装屏不触摸
苹果

网友:
求解 我是原屏 不触摸,拆机屏也是不触摸,组装屏 下半部分灵

网友:
查下,你同行动过的地方

网友:
基本上都是没贴好, 分层用测试架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更换屏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