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I PRO GAMING/WIFI/AURA 无显

楼主(2020-05-30):
B150I PRO GAMING/WIFI/AURA REV:1.01
1,无显,桥正面也鼓包了不用说桥必坏了,采购100多块。换桥(型号:sr2c7)OK ,2USB无效,刷BIOS OK
上图,上BIOS!
我也看了桥也起泡了,客户给200让我换,有钱争就换了,风险是有的,对自己还是自信!呵呵

B150I-PRO-GAMING-WIFI-AURA-REV 1.01.rar

网友A:
说一下判断过程是最好的......

网友:
100多的桥 你也真舍得!上次自己有块技嘉Z170   点机器不小心把桥烧了  没舍得换!

网友B:
桥烧了不出cpu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烧了不出cpu供电吗???

usb 无效,客户让换的,不然我也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判断过程是最好的......

USB 全无效,客户给200让我换,有钱争就换了,风险是有的,对自己还是自信!呵呵

网友:
说实话,有时老想偷点懒,之前写大多写个故障,写个结果!习惯了。不过对于高手来说,有故障有结果,可以了。我是这么认为的。过程可以推理!有时写的很牛B几万字,实际修时,就是很简单的。比如死机,手摸桥高温,换后OK。呵呵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话很直接简单易懂不罗嗦...

网友C:
这是高端系列还可以,我上次60收了一个B150  V星的主板,没有挡板   结果一看咸鱼 带挡板100包邮。没敢发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端系列还可以,我上次60收了一个B150  V星的主板,没有挡板   结果一看咸鱼 带挡板100包邮。没敢发 ...

B150一百包邮?什么品牌?有多少我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B150一百包邮?什么品牌?有多少我要多少!

咸鱼看看有很多 差价10元左右,V星的。U贵了板子就便宜,除非老古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判断过程是最好的......

都起泡了还需要怎么判断,难道要来个大爆炸?

网友:
这板子到换桥基本不搞,一名话不值当

网友D:
现在H61以上桥都贵得一逼 没换好就是损失不少 没报两个桥的成本以上的价格 没修得必要 除非备了料板 要不真没修的必要

网友(点评):
这不是风险的问题!你收太便宜就是贬低自己学的技能! 不然给你20块,让你上常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H61以上桥都贵得一逼 没换好就是损失不少 没报两个桥的成本以上的价格 没修得必要 除非备了料板 要不真 ...

不修就一分不争,修了还很大的可能争点。没风险没钱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