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X重摔无触摸

楼主(2020-05-30):
主板拆下来严重变形这嘴张的真大

分层

严重掉点飞好线

贴和300°风速40快去转对着边缘吹,

贴个完成发现头上变形可以用镊子压一下手劲不要太大也不要抖!按一会自然冷却后在松开

条件好的可以购买贴合夹具!

网友A:
焊点接的可以,,手工还不错!!照片拍的也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佩服修手机的飞线手工

网友B:
手工可以的,技村过硬,这样搞下收多少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点接的可以,,手工还不错!!照片拍的也可以,,谢谢分享!!

多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可以的,技村过硬,这样搞下收多少合适呢

一根一百

网友C:
修手机手工是最重要的,以后修笔记本的手工也必须练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手工是最重要的,以后修笔记本的手工也必须练好了

耐心也很重要

网友:
手工重要 工具也重要 工具齐全省很多时间

网友:
牛逼,我吹了2个,结果程开机
无任何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