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花屏请教

楼主(2020-05-30):
联想thinkpad系列的E431显示花屏,有红斑,pe和dos都一样,有时会好,外接一直都好,重插屏线无效,并且在好的时候或者犯病的时候轻摇屏线没有变化,请问是显卡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21-3-27 17:10):
该机已修复,主板断线,后来查图纸跑线确定,过孔断线,飞线解决

网友:
驱动问题,哈哈哈

网友:
屏线的问题哦

网友:
不先换个屏嘛

网友:
倒个屏试试

网友:
屏线可能性较大

网友A:
感觉是驱动问题呢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驱动问题呢    以前遇到过

驱动怎么会呢?一闪一闪时好时坏d ,DOS下也这样

网友:
系统换过,开机DOS下也一样闪

网友:
查屏线接口吧,估计有问题。

网友:
屏还是容易搞的。换一个碎屏就可以。如果还有就换屏线。都排除了最后是显卡。我感觉像屏。

网友:
屏幕坏了  只能换个

网友:
主板屏接口附近芯片

网友:
很明显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断了一条吧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换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屏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屏幕更换试了嘛?

网友:
这种现象打下屏数据线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换屏线和屏试试,替换法,缩小范围

网友:
断线查了没有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些,换个屏试试呗

网友:
量主板屏线接口到屏幕接口,40或30针都通吗 如果通,就排除了屏线和屏问题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屏线问题 橡皮擦擦两边金属指 不行换屏线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像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