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电源(逆变器)上电烧保险维修一例

楼主(2020-05-30):
接修一台车载逆变器大致参数:输入24V、功率1500W。故障现象是上电烧保险。拆掉外壳检查,发现一开关管75N75明显烧毁。用万用表检查又发现高压侧一开关管CS283击穿。换掉坏的元件,上电没有再爆保险,空载电流500多MA,测量高压直流300左右,没有高压交流输出。继续检查发现高压DC-AC电路没有工作,仔细查驱动板,发现板有二极管和电阻损坏。换后上电220v交流有输出。工作原理大致是:低压直流高频逆变升压高频高压交流电、再整流高压成直流然后在逆变成工频高压交流。

网友:
我是新手 维修爱好者 啥都修喜欢琢磨 也修了个车载逆变器12dc转220ac的 通电发现没有输出220 测量有个变压器断线直接飞了根线就好了 看到大电解电容都会拿起子放一下电 安全第一

网友:
逆变器现在淘宝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