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我给映泰G41D3C换

楼主(2020-05-30):
各位大佬,我给映泰G41 D3C换了个E8500,只有两项供电,但应该是带的起的,但它把主频从3.16降到了1.2G ,请问一下有解决的方案吗

网友A:
不行的,有可能不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有可能不支持的

应该是不支持

网友:
不懂,我觉得你把主板电池扣了放下电试试

网友:
https://www.biostar.com.tw/app/e ... S_ID=518#cpusupport,支持E8500的,估计是FSB那里设置不对或BIOS里电源选项是不是开了节能或BIOS比较老,无法正确识别E8500。E8500 FSB为333M HZ。建议先清空CMOS重新载入默认值试试看。

网友:
不可能供电不够吧,大奔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