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板号x550vx 2.0 待机1A

楼主(2020-05-30):
华硕 板号x550vx 2.0 待机高不开机 拆机 测桥阻值都短路了,直接订桥换上

这板子换完桥要刷BIOS的

附上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发个帖子混点分

网友A:
现在的机器桥坏的是真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桥坏的是真的多

CPU坏的最多

网友:
封面吸引力我 我不是看维修过程的 别打脸

网友B:
我们现在修的 都是桥和CPU 集成在一起的  了    偶尔有时候能接到一个老机器 焊下显卡  北桥

难哦

网友:
又是一个桥坏,这种桥坏的是真多。不知道温度引起的还是生产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修的 都是桥和CPU 集成在一起的  了    偶尔有时候能接到一个老机器 焊下显卡  北桥

难哦   ...

一样的,好不容易拆开查一堆条件,结果U坏,直接不修了,白干

网友C:
发了好多桥 都是不出CPU供电   程序也刷过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了好多桥 都是不出CPU供电   程序也刷过  为什么呢

不是桥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