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EC发出来的S5_ON开启3V_S5的疑问2

楼主(2020-05-30):
  待机时 EC发出高电平 PQ32导通  拉低PQ31.30.29 的基级  pq31.30.29 截止  S5D此时为高电平 PQ14导通 输出待机电压  对吗   但是 按一下开关 S5_ON才会跳变成高电平  一秒后又变成低电平 很苦恼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广达的机器,如果触发后HWPG没有高电平就会掉电,可能是这个原因S5_ON又变成低电平
或者温控异常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机器,如果触发后HWPG没有高电平就会掉电,可能是这个原因S5_ON又变成低电平
或者温控异常也会掉电

拆除pq32后 s5-on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拆掉PQ32后正常的流程被你打断了

网友:
拆掉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