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换磁盘能修复数据么?

楼主(2020-05-30):
家里有一块好的硬盘 一块坏的 我能把坏的磁盘拆下来换到好的里面么?这样能不能找回数据呢?

网友: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若是数据重要建议找专业的 不建议自己折腾避免二次损坏

网友:
磁头是配的,磁头数一样理论可以,只是这样做会把问题复杂化,再说你确定是磁头问题?

网友:
肯定可以的   千万别去维修店    店铺最黑了   都得问你要上千块     你就这样自己做   费点时间而已   回头做出来很有成就感的    看好你哦

网友:
两个硬盘必须是一样的批次,大小要一样的, 换好的成功率30%  换的工具网上有买  大概的价格 600以上

网友:
楼楼上那位说得很对,其实楼主大可不必在乎硬盘里的资料,想知道结果做一遍就对了,建议买两块新盘回来练练手先,

网友:
数据不重要的话,随便搞,如果重要的话,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做吧! 你一没设备,二没经验,肯定做不出来,还有可能造成二次破坏!

网友A:
如果是电路板坏了  换板可以   如果不是  你换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路板坏了  换板可以   如果不是  你换了也没用

主要我那个估计电路板找不到了 2001年的硬盘 还是ibm的 都不知道那里去配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有重要数据 最好找专业的 数据恢复 有是就那么 几次 错过就 可能就永远错过了

网友:
会操作的人肯定不会这么问,会这么问的人肯定操作不来,专业的事情还是留给专业的人去做,比如说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
数据不重要的话,随便搞,如果重要的话,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做吧(比如我)! 你一没设备,二没经验,肯定做不出来,还有可能造成二次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