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0-05-30):
畅享10p进水导致前置摄像头升降受阻,进水不多只有u2201有个脚腐蚀了直接换了个ic,刚开始时不时的正常升降用了一两天就不行了,哪位师傅给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摄像头

网友:
看看升降马达的供电

网友:
马达本身坏 升降模组没有安装好 马达供电不稳定 马达没有校准 原因很多 一个一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