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Y430p

楼主(2020-05-30):
网上捡漏的一块板  内接不显示  可以进系统  收到后发现是改高分失败的  看了 hpd pwm edp耦合电容 lcdvdd  几个地方焊的都对 刷了bios为什么不亮 打耦合电容阻值 数值第一个439  第二个没有跳动直接439  感觉不正常  放大镜发现  连锡  剔除  亮机  跑鲁大师显卡3d的时候突然点状花屏  拔电后机都不能开 跑码到d5掉电  显卡核心开机瞬间只有0.2  正常有0.9 ,买芯片  回来后焊上去 亮了 进系统设备管理器看着正常 但是1分钟不到或者运行gpu z 就假死了 叹号43 难道显存通病 不能够吧 我就跑了下3d就这样了? 放那里一天 想想刚开机正常一运行就不行 应该热胀冷缩 还是干显存  焊膏 370度 靠风扇两个 吹的可以推动了  开机果然好了  跑3d也正常  还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3.3 1.5 1.05 0.9这几个显卡电压都有 背后小电感也好着  pcie耦合电容x8正常 一样的跑码d5掉电    目前还没修出来  应该查哪

网友:
这机器显存虚焊 加焊没稳定过

网友A:
做过桥或都显卡及CPU的电脑我一般就卖了,不用。怕不稳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桥或都显卡及CPU的电脑我一般就卖了,不用。怕不稳点

就是用来卖的 还有一块板子     显卡电压都有   跑马掉电  表现出来的和修好的这块核心电压起不来而掉电的现象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