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炫龙DA0TWSMB6E0,开机亮机进系统后不定时短路

楼主(2020-05-30):
开机亮机进系统后不定时短路,短路的同时能听到电感吱吱声,cpu的两相供电,电感,上下管,供电芯片都非常烫手,现在定了芯片和cpu,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类似维修经验,亮机后不定时大短,但又能正常重启~~

网友A:
那就不是cpu供电的问题,主要看下电池这块

网友:
保护隔离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cpu供电的问题,主要看下电池这块

cpu的供电这边非常烫,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我今天再看看19v这边正不正常

网友:
换管子就可以了通病

网友:
先把CPU供电的复合管换了。

网友:
CPU供电复合管通病了

网友:
谢谢,已经买了复合管子,到货后换上看看,不过今天早上开机测cpu供电反馈的时候突然掉电,就再也不上电了,测量是5V变3V,额,两个通病一个板子上同时出现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不是5V供电?是的话要换掉

网友:
你有示波器看下 所有电感电压都出了吗

网友:
这个机子修很多了,把CPU管全换就行了

网友:
CPU供电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换CPU复合管 有可能CPU坏

网友:
通病  不一定

网友:
CPU供电芯片 +MOS管全换问题应该解决了

网友:
通病的。还买cpu,把cpu这边的双mos管换了就行了。cpu和供电芯片都没问题的,双管坏了。一个个白拆来试机。一个都能开机的。

网友B:
反馈脚测量要注意,别搞坏后级

网友:
cpu供电复合管问题

网友:
管理芯片和mos 一套

网友C:
cpu供电的4个复合管子换好了,现在就等5V供电芯片回来,修5v,就是不明白量一个cpu供电的反馈为啥会把5v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的4个复合管子换好了,现在就等5V供电芯片回来,修5v,就是不明白量一个cpu供电的反馈为啥会把5v弄坏 ...

现在5v变成了3.5V,和3v的电压差不多,又不短路,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B:
20楼正解,管理芯片和MOS管全换了,CPU别瞎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楼正解,管理芯片和MOS管全换了,CPU别瞎动!!!!!!

请问现在出现了5V变3v的问题,断开后级还是3V,是不是5V的电源芯片坏了,看了论坛据说也是这个板子的通病,是不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脚测量要注意,别搞坏后级

请问怎么样测量反馈才不容易导致输出功率异常烧坏后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现在出现了5V变3v的问题,断开后级还是3V,是不是5V的电源芯片坏了,看了论坛据说也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

你原来不是说CPU供电吗怎么又测到5V那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样测量反馈才不容易导致输出功率异常烧坏后级

测反馈要注意不能带上干扰,特别是很敏感的地方,他有可能会引起输出电压超出范围!或低了(低了没事),只是叫你小心而已,一般电路问题不大。

网友:
那几个管子都换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不是说CPU供电吗怎么又测到5V那里去了

测cpu供电反馈线路时掉电,之后就不上电了,然后发现5v不对劲,只有3.5v,后级也没有短路,看别的帖子说是5v芯片坏了,买的芯片没到,我就试试5v的反馈线路有没有问题,吧分压电阻拆掉测量阻值,没发现异常就装了回去,结果5v又莫名其妙的好了,这电脑修的稀里糊涂
cpu供电关掉复合管后就好了,但温度很高,烫手,以为芯片问题,就一起把供电芯片换了,结果还是发烫,电感和复合管很烫,摸了一下就起了水泡,
后来考虑到cpu是4代i7的非低温版,,可能是功率太大引起的,就没再管高温的问题了,测试了一下午正常

网友D:
坐等楼主结果!修了两片,四代u吧,主板烧个洞 ,i7cpu也烧,修好后发热量大,怕继续烧u,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结果!修了两片,四代u吧,主板烧个洞 ,i7cpu也烧,修好后发热量大,怕继续烧u,放弃了

供电芯片管子电感都比较热,但cpu温度在正常范围内,压力测试能上到85度,测试了一个小时,不想让u坏在我手里,就没继续测试,不过之前和客户闲聊时讲过这个电脑发热量就是大,估计是板子偷工减料

网友:
这个机器很垃圾 换了也用不久  那里发烫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