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BGA换南桥高良品率经验分享!

楼主(2020-05-30):
用此土炮BGA更换南桥十多天了,开始时候大约50%良品率,现在提升到了80%!
重点说明:不要选择853预热台,真的不好用,距离太远,350度都不容易加焊成功!我选择了预热板,距离大约3CM左右,恒温260度(如果是植球直接放发热板上,不要超过一分钟,否则容易爆),风枪一定要买风嘴,风嘴离芯片近可以按照BGA调温,离得远一点可以加20-40度。最好分段加热。
目前换的比较多成功率比较高的是:HM65   SR177,H61成功率极低,目测是珠距太密的原因。如果是拆焊CPU,不推荐使用,毕竟CPU都比较贵!

300块刚买的预热台就这样闲置了,还没有我30块的好用!

学费交的不甘心!

网友:
补充:BGA风嘴尽量要左右平衡,要不然锡珠不容易一起溶,容易不归位!

网友A:
固定风枪,可以选择电子显微镜固定座,那种可以弯曲的不好用,易出现左右无法平衡,无法精准调距。我都买后悔了!手不抖的可以用手固定

网友:
没成功的不是焊的问题,而是拆掉点了

。而且不容易补,就直接放弃了!客户都是老客户,也都好说话!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过图片太少了兄弟,想好好跟你学习呢。

网友B:
牛人 ,工具都不舍得买,跟罗华贤有的一拼

网友:
真的很6啊,哈哈哈哈

网友:
我用电炉子280那种,感觉成功率也可以。

网友:
规整的主板可能有成功,不规整的笔记本主板估计就不怎么好了,还是买个BGA成品比较好。

网友:
这也能成?厉害了!

网友:
我也是用的led拆焊台,用乐高垫起来的。距离板面也就5mm左右,配合风枪超好用

网友C:
我这个除了cpu没搞过,其它的成功率可以说9.5以上了,还是三温区,也可以独立加热

网友:
枯木道长才是高手。

网友:
现在二手BGA便宜了。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D:
做个预热台,,,成功率会更高

网友:
太难把握了,万一爆了多麻烦

网友E:
我是一把风枪走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一把风枪走天下

干南桥你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人 ,工具都不舍得买,跟罗华贤有的一拼

出租屋不让用,不是我舍不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预热台,,,成功率会更高

有预热台,不好用,直接加热板

网友:
8年前,都是用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风枪,可以选择电子显微镜固定座,那种可以弯曲的不好用,易出现左右无法平衡,无法精准调距。我都买后悔了!手不抖的可以用手固定

把手绑起来

网友:
是不是希沃?

网友:
效实BGA还可以。同行不干了买一个坏的收破烂的给一百。后来我收了给他150。修好花配件二百多,配件多少从网上买的。现在一直用着还可以。现在用的少了。修手机几乎不用。

网友:
都是牛人,只能说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你这不买个BGA爽多了

网友:
三分手艺,七分家伙。

网友F:
就用风枪怼 不行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用风枪怼 不行扔了

没有BGA,估计只能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除了cpu没搞过,其它的成功率可以说9.5以上了,还是三温区,也可以独立加热

这个看着好,独立加热,三温区。成功率95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看着好,独立加热,三温区。成功率95以上。

用得还挺顺手的。这个便宜啊,自己弄好了成本才200不到

网友H:
牛人,焊台不用,直接热风枪上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牛人,焊台不用,直接热风枪上阵。

破深圳,出租屋不让用,说有火灾隐患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全凭经验了

网友:
人才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