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4a恢复出厂设置后,无法安装或更新任何应用

楼主(2020-05-30):
比较老的机型了。恢复出厂设置后,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是安装应用,还是更新,都会提示自动安装失败。
请教论坛里的各位,应该怎么定位问题并解决它?

网友:
系统版本太低,内存太小

网友:
额,原来如此,知道了,谢谢啦。

网友:
格式化一次 不行刷机试试 5。1。1可以安装软件的

网友:
真是不错,学习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