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3 14关机后开机反复重复掉电

楼主(2020-05-30):
板号:NM-A381故障描述为:插电上掉亮机关机后开机反复重启掉电(经测量各电压正常是,唯独3.3被拉低到2.3V左右)
维修过程省略--------有图有真相---------换掉图中两处标记的8脚USB过流保护芯片(芯片一般料板都有,在USB接口附近)多次开关机正常,应该是通病,遇到过两台,特此发上来大家参考 大家觉得有用帮忙加分

网友:
关机后开机反复重启不亮机

网友:
这种机器还爱烧CPU  遇到很多电源线坏。

网友:
果然是髙手!

网友:
只华硕主板有见过 ∪SB过流15秒关机

网友A:
这个出问题一般是拉低5V的,怎么3V被拉低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遇到过,遇到了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出问题一般是拉低5V的,怎么3V被拉低了

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是拉低3v

网友:
这个芯片不应该是5V的吗?怎么会拉低3V呢?

网友:
学习中,请多指教,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取了拉过去都行,喜欢这种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