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7 解锁 免手撕及撬字库手工浅谈

楼主(2020-05-30):
大家好,我是红哥。之前发的都是解锁或者救砖的流程,对手工方面谈的较少。今天多花点篇幅卡谈谈安卓字库手工讲解。下面以R17解锁为例。
R17解锁,撬字库。
首先我们要撕下屏蔽罩。对于像OV这样的机型,如果你想撬下来时间快一点,最好是如下屏蔽罩,因为这个铁皮非常吸热,会把热量带到主板的其他地方,如果不拆的话,新手会发现吹很长时间,字库都纹丝不动,然后就慌了。

接下来,做CPU隔热措施。这里我是用锡纸搞一个废的字库芯片,然后把CPU包住。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风枪加热吹。
这里我用的是快克861,温度400,风速50。中等风嘴。

在给字库加热的过程中,要速度稍快的转动,而且转动的范围要大一点,要比字库芯片本身的范围要多一些,目的是让芯片周围的主板也能够获得较多的热量,达到主板预热的作用。红色标记的就是风枪晃动的大概范围。吹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可以用刀片试探一下边上屏蔽罩的焊接位置的锡有没有融化,如果化了,说明可以开始下刀。

总体来说,安卓字库的手工方面和苹果还是有诸多差异。苹果的主板比较小巧。安卓的相对来说要宽大一些,而且散热也很快,很多从苹果转过来修安卓的朋友就会发现同样的温度。安卓字库不大,有时候却很难搞下来,特别是较厚的254字库。华为的稍微要好一点,因为屏蔽罩铁皮要薄一些,吸热也少一点,而且字库多为153的薄字库。比较好搞。我们在取字库的时候最好是用软刀片。安卓字库可以高温,但是不能大幅度变形,不然很容易数据丢失,造成不开机,或者开机定屏等等。大家要多多注意。
说完手工,我们回到这个R17来,取下字库以后,我们清理完字库上面的胶,把锡值好。把芯片放在编程器里面。这次我们不写MISC文件,直接写一个老版本的免手撕的全字库,这样就能直接开机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网友:
红哥威武87

网友:
大哥,这个能搞不?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
请问写全字库是0到5都写进去吗?

网友:
没有emmc编程器 白瞎啊

网友A:
R17也不算新机型了,解锁而已,为什么还要去拆字库硬盘?现在的ov屏蔽罩封死,很难拆。除了救砖不建议拆机解锁。我都是免拆解屏幕锁,再借用神器手撕。安全第一!

网友:
手工活确实不行!要好好练练,学习了!!!

网友(2020-07-05):
引用 网友A:
R17也不算新机型了,解锁而已,为什么还要去拆字库硬盘?现在的ov屏蔽罩封死,很难拆。除了救砖不建议拆机 ...

怎么免拆呀?

网友:
技术无止境,学习无止境!

网友:
都是大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