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复位疑问

楼主(2020-05-30):
我想知道pwrbtn这种短暂信号 ,还有复位信号,为什么看别人图片是折线,而我测量就是线往上升了一下。啥波形没有啊 只能测量时钟还是mos管上面有波形。复位都没有测出来过

网友:
示波器没调好

网友:
是调到单次触发吗,我的是usb示波器

网友A:
把时间放慢到1s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时间放慢到1s就可以看到了

哦,我准备试试您说的方法

网友B:
电压有跳变就对了用万能表量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量程没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时间放慢到1s就可以看到了

真的可以了,确实有个粗的折现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有跳变就对了用万能表量就可以了

一般复位信号平时时候是高电平,不正常时候应该低电平?